865主板自动从起

楼主(2008-04-17):
我这有个精英865PE主板开机点个一个多小时就开始从起后来从起就频繁了.现在确定是板子的问题.不知道该是哪个件的问题请大家帮帮忙谢了!

网友:
1)先查你的开关电源,换功率大点的开关电源试试,可能开关电源老化引起,
2)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鼓包现象,有的话就换.你这种主板基本上是热稳定差,往往是电容老化引起.

网友:
查一下AGP旁边的两个管子,有可能是管子的性能下降。看下主板北面有没有烧变色的。CPU的散热问题。南北桥热不热、

网友:
检查南北桥及时钟芯片是否发热,重点检查这些!

网友(2009-04-12):
我也有块钻石865PE主板,故障现象跟上面楼主所说一样,开机有时正常显示,而且可以正常工作很长时间,但有时开机马上不断重启,更换换过显卡、内存、CPU、电源等(除主板外);确定是主板问题,加焊门芯片、稳压管、电源管等均无效。请各位大师指教维修方法!谢谢。

网友:
温度散热   电容    供电  这几个方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