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单用电池不开机

楼主(2008-04-17):
一神舟笔记本单用电池不开机,插充电器后才可以开机.开机后拔掉充电器.能正常使用一个小时.这个问题在那里呢.电池是换过电芯的.我量电池有12.5V电压.请高手说说

网友:
池才12.5V电压的电压  怎么能开机 啊!晕你
    你里面的电芯还有问题。
    一般一个电芯最底电压是3.6或3.7

网友:
电池能不能充电,你先测一下。如果电池能充电却不能开机,排除电池问题就是主板的事咯!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有人说的电池能续航,但不能开机的故障. 这样的问题论坛里出现过几次了,但好象都没有解决方案.希望有高手出来.

网友:
先找到电源管理芯片,然后再找到充电芯片,然后有个比较器,你看看这些有没有问题吧,你的答案就出来了

网友:
能用适配器开机,就说明后级电路都没有问题,用电池开不了机,说明故障在电池充放电电路中,跑线路查吧!

网友:
VDC转换电路有问题________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