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故障

楼主(2008-04-17):
一块杂牌865主板,能正常点亮,但是认硬盘总是出错,40G硬盘主结口认成30GB,从结口认成470GB,80G硬盘主结口认成30GB,从结口认成5722TB,两个IDE口DD0-DD15对地阻值也一样都是610,旁边的几个小电阻也没坏,第一针测为5V
这块板子我该从哪里下手啊?

网友:
先刷写一下BIOS程序先,这个步骤很关键!!!!

网友:
重刷了也不行,刚刚拆了一个电阻和一个小的管子,还没看见型号就崩没了,从别的板子上拆了代用,现在南桥发热巨高

网友:
这样的问题。.几乎南桥有罪了 哦..呵呵...

网友:
最好先把它复原,才能下一步检修。比较其它865的板子看看能否找出拆下的小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