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通病故障

楼主(2008-04-17):
现有一块华硕P4P8X SE主板,开机提示  CMOS SETTINGS WRONG
                                                       CHASSIS intrud!
BIOS刷过,放过电,电池有电,CHASSIS加了跳线帽.CHASSIS  连接的元器件都换过,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兄弟们什么问题啊 急急............

网友:
故障还未解决,需要高手指点...................

网友:
开机就进BIOS画面是吧??那就是要跟着CHASSIS 跳线跑,,连接着一个小三极管的,把换了吧.

网友:
楼主,找专题帖看看啊,既然电路方面你作出排除了,那进出BIOS设置下,保存退出,估计就好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一样故障的华硕主板,出现这个COMS提示后按DEL不能进入设置。元件也排查过无从下手了。

网友:
正是如此进BIOS不了 死机 键盘无反应

网友:
好像是机箱入侵检测报警,查CHASSIS 跳线连接着一个小三极管看看!!!

网友:
可以借鉴一下华硕开机进BIOS的解决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cn/bbs/archiver/tid-3833.html

网友:
:o :o :o :o :o :o :o :o :o :o :o :o

网友:
如果其它元件都换过了,就要考虑时钟的问题了

网友:
我也有过好多次这样的故障,每次启动后都要先进一次BIOS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华硕主板我真是不喜欢,  就是每次开机先进BIOS 没搞明天怎么回事.         关注,,,,,,,,,,,,,,,,,

网友:
华硕主板的质量这两年下降了很多,但是价格却没有降.

网友:
ok

夜雨十三天 -20 骗分帖

网友:
回复 网友A:

翘了Q9上的702,如果不好测量一下CHASSIS的阻值是多少。CHASSIS通过702的3PIN到南桥,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楼上正解  很准确啊~~~连位置好 料号都报出来了~~~~

网友:
请问你在哪看到我有说“料号”了?小哥哥你是不是看错拉

网友:
测量到Q9702的D极S极都是对地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怪我没说清楚,Q9的1PIN是3V电池电压,2PIN是接地。不要管他是好是坏直接摘下去不要了。
测量CHASSIS阻值的话,去3针的排针上测,单独一叫是5VSB。两外两个脚中间的是CHASSIS最边上是地

网友:
谢谢各位。故障已经解决:我把Q9S72更换成702,开机一试故障依旧,在把COMS放一下电,通电开机滴的一声直接进入了BIOS OK了。就是Q9S72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