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BIOS 解密软件

楼主(2008-04-17):
各位谁有BIOS解密软件 有的话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
如果能从光驱引导就可以使用dos工具清除
,可别是偷的,那样我也就成共犯

网友:
我 也 是 搞维修的 主要是公司没有此软件 老板也不舍的投入 只好自己想办法
我 在别的维修中心 看他们都是在windows中操作的

网友:
你清空不行吗?放电行吗?
:) :) :)

网友:
能启动光驱的话,找个PE的系统盘或现在很多系统盘都有这个功能(雨林木风SP3的就有),清除密码,如果不行,那就跳线放电撒,如果是笔记本的话,在本论坛有专题,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