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怎么高达14V?---已经搞一段落

楼主(2008-04-17):
盘正NF2主板EP-8RDA,刚到手是一插就通电,有救护车报警声,应该是提示检测到了不正常,点了几次不行了,只风扇动一下不上电,强制绿线接地开机,看到了屏幕上的检测红条提示,12V=14.06V,吓得俺赶紧断电。(原被换过四个CPU供电大电容,换上的是16V,2200UF的,原来型号不知道)
(据称,原来主板好用的,就是电容鼓了不稳了,后换了电容不行了)
菜问:怎么办

--------------------------------------
经过半天折腾,最后结论:换了那八爪ATTP1,开、关机都正常了。以后碰到类似AMD主板的开机故障,大家先换这个,而不是I/O。
开机画面CMOS检测还是有12V=14V的红条显示,但实际测量黄线当然是12V,量风扇接口也是12V,真奇怪它是怎么测到是14V的,老大们都说了,依据原理电压只会低不会高的。不管它了

网友:
要一下。CPU旁连的管理芯片。如果有两个全部换掉,还有附近的5V电容。

网友:
实际测量一下你的电源是否出了问题,也可能电脑检测不准。

网友:
张老好!久不见了

电源换过2个都这样,不敢久开着量电压,怕坏了北桥,我只开机1~2秒看到开机画面。
也搜索了论坛,只见12V短路讨论的,没有电压增高的类似案例,所以发个问

网友:
呵呵
理论上讲应该不会哦

负载影响电源输出,只会是输出电压降低

网友:
有个小芯片ATTP1,好象是烧不死功能影响开机的,另个大点的ATXP1,这个应该是时钟频率芯片(也是ATTANSIC公司的)。电源芯片是IRU3055
------------------
又在PCI槽间找到个16爪小芯片,AT123S这个更象是监测芯片
==============
上面说的不对,经过搜索AT123S是PCI控制芯片

网友:
主板和ATX电源之间是没有负反馈回路的。

应该不会使ATX电源提高输出

网友:
原电容应该是35v耐压的.

网友:
各位老大好!久不见了,有点想念这里的江湖,呵呵

就是上面绿色的4个大电容应该是什么型号,原来是35V的?是这个影响吗?

网友:
我觉得电容耐压不可能影响到电压升高,其实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电源本身的问题,一个就是你的表有问题。

耐压只是个能容许多大电压的指标而已。

网友:
汗~张老,我没用表量电压,是开机CMOS监测显示电压12V是14V所以红色警示,并且可能保护不让开机。而且换过2个电源试过了都显示14.06v。
也许该把那个监测芯片AT123S换个看看?她乱测胡报?

网友:
我3#说了要实际测量一下,一般CMOS报的有时候是不对的。

网友:
呵呵
搞了半天菜大师你看的是CMOS里的值哦
我还以为你是用表测的

网友:
可能是监测芯片损坏了,所以误报军情,大师不要手软。

网友:
用表量电压看是多少,要不换一电源一试,慌什么.

网友:
把电源插头拔下,将黑线和绿线短接,测黄色+12V,红色+5V,橙色+3.3V电压来判断电源的好坏

网友:
CMOS里面检测不一定准确.我经常看到12V是13点几伏的.就算是14V,对你的主板应该没太大影响.应该可以强行开机的.电源管理芯片有稳压功能.不会烧CPU.个人认为影响不开机的原因不会是12V电压过高保护.

网友:
主板应该不会影响电源的输出电压吧!要是会那为什么呢?不明白请高手门指点一下

网友A:
看这句,我不得不说一下,在整台电脑的电源中,从没有哪组线的电压超过15V的!!!(除非坏的)所以,在很多,基本上全部主板厂家都没有用有超16V的电容的,至于你所说愿电容耐压应该是35V的话,我很怀疑你没有接触过主板。
如我言重请谅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句,我不得不说一下,在整台电脑的电源中,从没有哪组线的电压超过15V的!!!(除非坏的)所以,在很多,基本上全部主板厂家都没有用有超16V的电容的,至于你所说愿电容耐压应该是35V的话,我很怀疑你 ...

那上面的是什么?

网友:
请教下,可能我太笨了,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软件或是什么仪器测的数据,测哪里的数据的呢??
望告知!谢谢!

网友:
主板上的电容耐压根据主板供电情况,最高也就是12V和-12V。注意:12V和-12V之间是不连接电容的。实际耐压最高也就是12V就够了。

电容的耐压高低只是电容本身不被破坏的一个指标,只要不被破坏(击穿),任何合适容量的电容都起一样的作用,所以电容上标的这个电压值仅说明电容如果用在这个电压以下是安全的。

标15V也好,标50V也好,只要用在12V上他们都是安全的。不过要记住,电容的基本价格是由容量X耐压来定的,用耐压高的你就要多掏钱了。

网友B:
说主板上的电容不会超过16V是不负责任的说法,35V 25V的电容还是很容易在主板里找到的,比如AC97音频输出耦合电容就很多是25V 35V的.....比如说很多贴片的小电容耐压是不是超过16V?明白人不说不看也知道......回人家的帖用词不要太尖锐,谁没有接触过主板?明白人一看就知道...这里高手如云,可别丢光了脸子...

今天你会很郁闷,50V的我都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句,我不得不说一下,在整台电脑的电源中,从没有哪组线的电压超过15V的!!!(除非坏的)所以,在很多,基本上全部主板厂家都没有用有超16V的电容的,至于你所说愿电容耐压应该是35V的话,我很怀疑你 ...

接触主板的时间不长零一年左右开始吧,由于原单位是卖旧件的,386现在的主流主板俺都是见过的(386。486,fx ,vx,hx,tx ,lx,ex,bx,zx,810,820,815,845,865,915)不错主板上的电压最高不超12v.这款板子俺是修过的,电容用的就是35v的,我只是说明一下而已.见过技嘉的主板bx主板,内存供电滤波用25v680uf 的吧.我一般都用6.3v电容来代的.因为实测电压就是3.3v.

网友:
基本的电路知识俺还是知道的.什么耐压,容量,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等效串连电感ESL,不过接触的可能也不是很多了.说我从来没接触过主板,可以与你比,接触的还是比较少吧

网友:
电容厂家只按系列生产电容,采用高耐压电容主要是采购方面的原因。如果采购不到合适的就采购高耐压的。至于小电容(非电解电容)生产的基本上不低于25V耐压,一般耐压40V的很普遍,厂家也没有必要专门上一条低耐压的生产线,因为更低耐压的这种电容的成本并不会降低多少。

我上面说过电容的成本是容量X耐压,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个限制。当生产成本不再能进一步下降时,厂家肯定选择最简单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主板上的电容不会超过16V是不负责任的说法,35V 25V的电容还是很容易在主板里找到的,比如AC97音频输出耦合电容就很多是25V 35V的.....比如说很多贴片的小电容耐压是不是超过16V?明白人不说不看也知道......回人 ...

不好意思!!是我没说清楚!

我对我说的话道歉
但我想说下,我的意思是指电源的滤波电容
而音频输出耦合电容一般弄过功放的人都知道,在音频输出是交流电压来的,而交流峰值其产生的电压很高,一般都是用50V左右的耐压的
再次对我原来的话说声抱歉!

网友:
有多少V都有可能,关键是容量相同,制造工业和材料,造价和耐压成正比,体积和耐压也成正比(小电容也是成正比的,关键是容量小,再比也比不上几分钱),如果你是厂家,高兴了可以把电容装成120V的,但是造价高了,体积大了,连运费都要涨,呵呵,纯粹是个商业问题,已经不是技术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监测芯片损坏了!!!!!!!!!!!!!!!!!

网友:
看来LZ是被CMOS里面12V检测出来14V给误导了.

网友:
主板的问题啊,我拉asus P4PE2 也是这样子,电压更高20V,实测12V,用的是航嘉钻石版电源1.3版,不知为什么,可是能正常用!

网友:
最好还是万用表量一下```````````14V我的天

网友: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用万用表量都有14V,是不是电源有问题吖,不是的话就是MOS有一脚接到蓝那根或者白那根线啦,只有这样才会出现比12v还要高的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