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845GL-M2主板不能开机不断重起动跳c1

楼主(2008-04-17):
方正845GL-M2主板I不能开机不断重起
跳C1不断重起
电容没有一个鼓,主板外观十分完整。
主板供电还算正常,跪求那位大虾帮下我

        现在维修思路,刷BIOS,只有本网站有,可分数太低又下不了

网友:
不要脆求嘛,有问题大家帮你解决,你查了内存供电正常吗?还有你可以尝试刷BIOS,你都用了什么方法???

网友:
!!!!! !

内存供电正常,3。3V正常2。5V也有
他的供电芯片我也换过,把D434换成3055,一样。
         强行开机可以走数能正常工作
这说明供电基本正常
       BIOS是本网站内的,我没分下不了 :'( 这条路过不通

网友:
“强行开机可以走数能正常工作”?????

LZ的故障到底是不能亮机,反复重启,反复过内存…………
还是怎么滴
请使用标准的提问格式!!!

我的理解是:你这块板子是始终不过内存,代码没有跑完内存部分就反复自动重启。不知道是不是??

如果是,可以尝试以下步骤:
1:检查内存供电
2:清洗内存插槽
3:刷BIOS
4:更换IO

网友:
!!!!! !!!!!!

是反复重启,跳到C1后重起,这后就是这样一直循环!!!

     强行开机(就是把ATX电源绿线短接)可以走过。并可以开机。
现在有钱了,去刷BIOS了

     修了五六年主板第一次见这问题

网友:
根据上述说的。你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你有没有看看开机时用力的按住南桥或北桥。可能是桥空焊导至的。

网友:
换个IO看下吧.. 换了IO还是不行的话。.那就是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