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安装BIOS座

楼主(2008-04-17):
在淘宝上看到一家公司有卖主板贴片BIOS座,在网上查了一下资料贴片BIOS座是焊上去的,可是我看主板上安BIOS座的位置并无焊盘,不知BIOS座是如何装到主板上的,请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可能你的主板使用其他类型的BIOS!~

网友:
热风加热枪,我试过,能行。但不能用850这种拆焊台,温度不好控制,锡化了,座也化了,但用象电吹风似的那种加热枪就行,温度350度,拆焊BIOS座,成功了!

网友:
我就是用的850,不过我是把前面的风嘴取了,风力开到最大,火力开到6.5的位置。然后把BIOS座子对好位放在PCB对应位置,再把松香水洒点在焊点边。850在主板的下方用手来回画圆。这样就不会出现3楼说的座子化了也没焊好。我一直都是这样子焊的BIOS座,百试百灵!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提供自己的经验,在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