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代换的问题,在线等复!

楼主(2008-04-17):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主板,疑I/O坏,该I/O型号为W83627G—AW,请问用W83627H—AW或者W83627F—AW能代换吗?
谢谢各位的回复,该问题已解决,用的是W83627HF—AW,代换的。一切正常
[
]

网友:
我试过,都可以代换的,,不过返过来代换就不行,

网友:
没试过带G的,不过之前一片用HF代换EHF、THF都不行。既然2楼的说可以楼主不妨一试,也好给自己长点见识与经验。经验是在不断的尝试中积累的,至少我修的硬盘经验在死盘中得到的!

网友:
用hg的能带,以前用hg的带过h,没有用过f的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