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呈粉红色,显示器轻轻震动有可能变成正常的色彩,怎么 ...
桌面呈粉红色,显示器轻轻震动有可能变成正常的色彩,怎么回事

楼主(2008-04-17):
桌面呈粉红色,显示器轻轻震动有可能变成正常的色彩,怎么回事,是不是显示器里面的元件有虚焊啊,怎么解决啊,如果自己搞的话,谢谢了
桌面

网友:
不建议你自己动手
现在修显示器很便宜了
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请送维修站

网友:
想自己动手也可以,里面有虚焊的地方,主要是行和微板。给它补补锡就行了。

网友:
如果自己不懂还是送修的好,免得故障越搞越大。

网友:
便宜?这里他们换一个行管就是四十块钱啊.不便宜了.

网友:
尾板加焊........................

网友:
想省钱你把视放输出块加焊就可以了,找我不要你的钱了,呵呵你认为换行管应该多少钱?10块还5快

网友:
虚焊!!尾板加焊............请送维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