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如何分辨备份出的固件哪个是APP 哪个是CERT

楼主(2008-04-17):
以下图为例
ST盘中固件的循序是 APP--CERT--ATA--VD

APP是固件中最小的
那么下图里最小的是192K
那么第一个就是APP了

CERT有2个
00EB64 有两个
盘里的固件循序是先是CERT CODE
然后在到 CERT TABLES
那从下图就可以分辨出
00EB64_0x0000  为CODE
00EB64_0x0244  为TABLES

在下来就是00EB65了
00EB64的后面就是ATA啦

最后一个就不用说了是VD

网友:
还是看不懂啊,怎么还有.chs后缀的?1KB是什么?ATA是批哪个

网友:
我  一  般  是  1A1  就  可  以。

网友:
我一般备份的时候都手动建文件夹来区分
看来以后不用了

网友:
谢谢老大!!!大家以后备份要按标准备份就好了,那就更清楚了!!

网友(2009-04-18):
谢谢老大!!!大家以后备份要按标准备份就好了,那就更清楚了!!

孤帆远影 -20 复制别人回帖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