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d主板,pci查网卡上不了网

楼主(2008-04-17):
杂牌845d主板,pci查网卡上不了网,有的时候能检测到网卡,有的网卡装不上驱动,奇怪???什么问题啊

网友:
可以试刷一下BIOS,不行就可能是南桥了哟

网友:
首先刷一个BIOS,因为经常怪问题都是它造成的。
测一下PCI槽的各项供电是否正常,网卡是不是OK的,打一下PCI插槽的AD线阻值,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网络设置有没有问题,还有网线,一般先用IPCONFIG查本机IP 然后PING 网关看通不通,有是不能自动获取IP 要手动设置一个,有可能换Intel的网卡试试,以前遇到过3COM网卡,线长一点就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