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保隔电路的第二个场管TPC8014

楼主(2008-04-17):
IBM--T40保隔电路的第二个场管TPC8014,N型.不良!能用什么替换?

我有4810 4800 4812 4816.

网友:
4810 4800 4812 4816.

电流最大值各是多少?

网友:
对找一个DS极阻值相同的换上去,只要个头大小一样就行,不去管他什么型号。

网友:
其实你在其他IBM板子上在找同样脚位的隔离管子换上起就OK了,别看什么型号,没什么用,糊弄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多情况下会短路的 。。。。。。。

网友:
那几个管子都不行的我也试过了最后我找了个什么样的我也忘了但是那几个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