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老迈拓硬盘为什么装不了系统

楼主(2008-04-17):
有一个maxtor  n256  (90871u2)迈拓8g硬盘,想装个me给小孩学习用.但安装中出现如下图情况,但把此硬盘挂在别一主机的IDE2接口上用HD Tune检测。没发现有问题。也能格式化。ME光盘和光驱都没有问题,不知为何就是装不了系统

网友A:
按照你的说法看来问题不在你的硬盘上边,应该是你的机器的问题,你可以mhdd用测一下你的硬盘,然后如果你的硬盘没有问题的话,很可能跟你的主板问题比较大,顺便问一下你的硬盘还不是一般的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说法看来问题不在你的硬盘上边,应该是你的机器的问题,你可以mhdd用测一下你的硬盘,然后如果你的硬盘没有问题的话,很可能跟你的主板问题比较大,顺便问一下你的硬盘还不是一般的老呀。。

老硬盘给小孩搞坏了不会心痛.应该是硬盘的问题.我把它挂在其他正常主机上也是一样

网友:
应该是分区未格式化,或未格式化为FAT32格式。

网友:
找个字典把英文全翻译过来就行了,最后两句:你的驱动器里有HPFS或NTFS的分区
你需要创建主DOS分区,才能安装WINDOWS
分区的问题,大家搞新系统搞久了,老的都忘记了哈

网友:
你看下你的分区表有没有出错,引导分区正不正确,基本上是硬盘设置上的事情,要么硬盘有问题

网友:
win9x的系统只支持FAT格式分区..用DM格式化成FAT32格式.可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重新分区,一切OK!在小硬盘时代,遇到的多了,LZ不信可以试试啊

网友B:
我就遇见过硬盘死活不能装系统的,希捷40g,低格都无用,分区格式化之后sys c:可以启动,一旦装上xp就文件一复制完就进不去了,ghost也不行。用软件检测不出任何问题,最后搞成移动硬盘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遇见过硬盘死活不能装系统的,希捷40g,低格都无用,分区格式化之后sys c:可以启动,一旦装上xp就文件一复制完就进不去了,ghost也不行。用软件检测不出任何问题,最后搞成移动硬盘用了。

我试着装2000和xp,就是你说的这个样子的,搞得我专门拆开光驱清洗了一下光头.又试了格式化   大小分区   FAT32,一一试过了,都还是一样.装me时一键入setup指令,他就显示我一楼所说的那种情况.真是郁闷.

网友C:
是不是格式化成ntf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格式化成ntfs了

那xp为什么玩不转.............................

网友:
试试ghost版本的系统能用吗?只能当从盘?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品牌机,有的品牌机有硬件锁.一个方法是去掉主板上的硬件锁,还有就是你的这个硬盘只能当从盘

网友:
win9x的系统只支持FAT格式分区..用DM格式化成FAT32格式.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