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锡炉

楼主(2008-04-17):
受论坛兄弟的启发,今天搞了个锡炉
材料:旧540M的硬盘一个,这个硬盘有个好处,他的盖子是没有洞的一块整体铝壳,50W的电烙铁芯5根,电饭褒用的温控器(185C自动断电一只)
至于接线和拼装过程比较简单,说起来很麻烦,把图发给大家,都能看懂的

上午截的图,试了下,还可以,热的挺快,下午买了根熔进去,把露出来的电线用瓷环和石棉(都在坏烙铁头里找的到)套起来,然后把温控器串入,但是找不到300左右的温控器,我就把185的温控器放在下面1公分左右的地方,目前具体哪个距离最合适,还在调,试了下拆个370的座子,好用

网友:
呵呵 厉害! 俺公司有2个锡炉 一个大的 一个小的  有时间俺也象楼主那样做个

网友:
小的工具自己搞,省钱省心还好玩,又能提高动手能力哈(其实动物很多都会用工具,但是猴子以上的,就会制造工具了)

网友:
充分发挥DIY的精神!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动物很多都会用工具,但是猴子以上的,就会制造工具了

这句话太经典了,看来楼我什么时候也要自己动手搞点什么小发明了,不然怎么对得起楼主的这句话呢

网友:
刚才做了很多测试后发现,250W的烙铁芯不够,熔一次要20分钟,我改成10根了,要快很多,大概7分钟,还有就是大家要DIY,不要做这样的吧,做个小的就行了,太大了不好用

网友:
工具自己搞,省钱省心还好玩,又能提高动手能力!!大家要DIY充分发挥DIY的精神!

网友:
我发现LZ电烙铁芯之间的空隙太大了!!!这样热耗太大了可以加一些耐热填充物啊!!!!!比如石棉啊!!!!这样应该可以更快熔吧

网友:
楼主太强了,以后也找个合适的废硬盘试一下

网友:
看上去有点不安全,在盘下面弄一块整铜,导热好,均匀。

网友:
容易烧断,不会好用的。..............

网友:
放个小电炉不是很好吗?好像更省心,说得不好,大家凉解

网友:
我也一直想做个,不过我的想法是,:用一个小电炉,另一个UPU散热器,就能搞定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呀,不过要注意用安全喔。

网友:
建议张老师还不要用那么多的烙铁芯,而直接选个那种很小的电饭锅发热盘改制,上面修平整点把硬盘合用螺丝坚固在发热盘上,再整体放进一个搪瓷盘里,搪瓷盘边上开个电源插头的孔,真的可行的,我在70年代时自己买不起电饭锅就曾经用一个别人因为漏电丢弃的发热盘装进搪瓷盘自制土电饭锅用,当时锅体是五金公司化18元钱买的,当时工资低30多元,买一个电饭锅要近100元左右,后来那个发热盘因经常过热漏电的地方烧断了不漏电了,就是表面不平整了,因为整个露在搪瓷盘上面,我经常用铝锉修整。

网友:
LZ太有才了 线都是裸都 要注意安全哦

网友(2008-05-26):
线用东西包一下吧,看着有点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