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请教跑85点不亮的问题!

楼主(2008-04-17):
我有一块V星845E的主板,通电后诊断卡能正常跑码,且能跑到85,但就是显示器不显示,显卡槽我换过二个了,显卡也换了N块,接上喇叭也不报警,怎么处理呀,在线等,急!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正常跑码到85早就该亮了,也就是说过26后主板抓不住AGP显卡。按抓不住显卡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朋友送的一片也是和楼主的现象差不多,我的是7F不显,VGA,AGP,PCI都不显!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看看插 PCI显卡亮吗。。。如果插PCI都不亮的话。。我看北桥OVER了。。。 如果亮 那就是VGA供电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