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老烧

楼主(2008-04-17):
一块昂达845PE的扳子

拿来是风扇转一下就停 ` `

根据经验我判断是CPU供电的MOS管损坏`

` 我把坏的MOS管替换后``
`
` ` 不插CPU一切正常
`
插上CPU后 ` `还是烧管子``

` 我那个板子是两象供电 ` 都是把下管MOS烧掉` ` `

已经烧了两个了

网友:
建议楼主查查你板子的电源IC的外围电路,重点查电源IC的SS脚接的电容

网友:
查北桥是否短路,更换电源IC、查IC周边工作电路

网友:
各位版主啊.救命啊.我现在感觉学习修主板.越来越没思路了.我想哪位版主加我的QQ教我.本人非常感谢了.我的QQ是30935739.

网友:
几个管都拿下来量过吗,会不会北桥有问题

网友:
要是你懒得量的话
直接更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对比看看两组管控制级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不会是你的CPU座引起MOS管烧啊~~~~

网友:
应该是电源芯片问题,量下电压有没有问题,看看是哪个引起的!

网友:
IC  事管理芯片啊 ?

呵呵
电脑IC就事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检测一下电源IC控制芯片吧```楼上的怎么还说北桥呢,这应该没必然联系吧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CPU座引起MOS管烧啊~~~~

网友:
重点查电源IC的SS脚接的电容重点查电源IC的SS脚接的电容重点查电源IC的SS脚接的电容

网友:
可能是电源IC的问题。查查MOS管的电流看看。。。。。。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的现象或者是不是你没找对正确的代换啊

网友:
上CPU之前有没有量一下Mos管中心点的电压啊

网友:
直接嗲换一下电源IC 看看是不是它的问题呀

网友:
如果,确定北桥没有问题.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整个CPU电路的电源IC,MOS管全部更换.更换与12V相连的滤波电解电容,注意MOS的G极的对地阻值是否一致!象你这个板老烧下管,我想北桥凶多吉少了.

网友:
北桥和CPU电压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