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2不能进统

楼主(2008-04-17):
 有个T22不能进系统 走到安全模式那个选择项随便选择一项都死机了 不动了 装系统提示硬盘错误 可我换个好硬盘也是这样 这个硬盘装到别机器直接就进去了 是不是南桥坏了 硬盘接口好

网友:
很明显吗是你的主板的问题但是问题比较麻烦,

网友:
我知道是主板的事 但是就是不知道什么地方坏了 呵呵

网友:
换个主板吧,才150左右。深圳有货,很方便的。

网友:
你先量一个硬盘接口的信号线看有没有异常,我修到过一台T22的机子也是这种故障,自检硬盘的型号出现了不正常的字符,接口不良导致的.换了硬盘接口就好了.主板的ADP3421坏了CPU电压不稳定发热大,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看不知道,看了才知道,好帖

网友:
这类故障多半都是硬盘接口到南桥之间有开路现象存在,不排除南桥脱焊。内存工作不稳定也能造成,但这个好判断。最好用表每根针打一下阻值,有无穷大的就不正常了,大部分这类故障对相应排阻进行补焊后基本故障都会消失,但愿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