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45gv一上电风扇就转,但无显示

楼主(2008-04-17):
华擎p4i45gv一上电风扇就转,但无显示,诊断卡跑到90后自动重启,然后一直停留再ad。reset后重复上述现象。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
哪个地方短路了吧,直接触发了电路了呀。。

网友:
如果实在没别的办法,不防刷一bios

网友(2009-10-08):
这个像是显卡检测不过 你刷BIOS试一下

网友(2010-02-23):
我有俩块根LZ 一样的主板,故障也一样,BIOS也刷过了 。内存电压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