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14 打开网页自动关闭IE

楼主(2008-04-17):
V星845GL 型号ms6714 故障现象:打开网页不久会自动关闭IE  有时瞬间关闭 已经排除操作系统关系
换过N张网卡 均如此 最后判定南桥不良(直觉加经验 这种版南桥出问题的很多 不是硬伤 都是软性故障) 客户急要 无能为力 弃修

网友:
这样的故障也有南桥有问题吗,怎么判断的

网友:
不会是南桥

网友:
怎能说不是系统的故障?............

网友:
内存有问题吧。        噢噢.

网友:
1.有病毒
2.内存不稳定
3.系统有问题
4.键盘有问题
5.硬盘有问题
6.网页带有木马,被杀毒软件关闭
7.拦截关闭弹出网页的软件起作用
还有。。。。。就是没有听说过关南桥的事啊!!!
真新鲜!!!

网友:
不是系统的故障怎么判断的?硬件可能性小些

网友:
我 怎么想也想不到是南桥问题呀 能不能解释一下啊?

网友:
推理: 在客户和我手上均是此毛病 双方都有各自的外围硬件搭配 所以排除外围硬件因素 操作系统最  少是用过两套了 也排除 不上网一切正常 集成声卡正常 排除声卡影响PCI总线因素 至于IO和bios会不会影响 估计不会 那么只有南桥可疑(因为南桥掌管网卡PCI总线)

经验:ms6714 故障率较大 且南桥问题较多 虚焊 以前修过多次  借鉴某次话修华硕865板 出现网速慢 打开网页图画出的慢 换网卡无效 还在保修期 发回厂家 最后换南桥搞定(厂家说换了南桥)

当然 这只是我的个人见解 大家尽情阐述自己的看法 不过不要从外围硬件和软件上做文章哦

网友:
IE关闭突然断开后后,网络有没有断流呢.能不能玩网游.只是单凭网页自动关闭断定SB有问题,是不是太武断了.IE打开后,内存资源占有率会上升.为什么不去怀疑内存电路部分呢,还有不一定要用IE.也可以用别的浏览器看看呀.比如腾讯TT什么的.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通常都是装好系统收钱让客户走

网友:
我也觉得是操作系统的问题,你换个硬盘窗系统试试看!

网友:
只有进行网络通讯才有故障的话考虑BIOS和SB
个人认为这个是对的 因为SB内建了LAN模块
如果模块有问题而影响PCI网卡是可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插网线时,打开IE关闭否?

网友:
没有病毒的话,一般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问题!桥的可能性也有!不过很少遇到!路过学习中!

网友:
这种故障99.99%是系统问题,建议重分区/格式化,重装系统,应该后好的

网友(2008-09-19):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重装系统也不行,换了几个版本,换内存条后也是一样

网友:
内条换一根就好了,遇到N条了,还有就是系统GHOST做的,

网友:
楼主好好检查了系统了么?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不用怀疑硬盘,除主板外所有硬件换完,声网屏蔽另接网卡,另接usb网卡都试过,俩字儿,不行

网友:
和硬件关系不在,应该是软件故障,要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