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PE 插USB 后死机

楼主(2008-04-17):
一块865  PE 的主板插USB 设备后死机.取下USB 设备后正常,请教大家为什么会这样的,什么坏了!其它正常!急急!THKS!

网友:
你要说清楚是前面的还是后面的。如果是前面的,看看有没有接错线、插座接触不良或者是USB驱动等不对,如果是后面的就要看看USB供电、南桥,CMOS设置等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面同后面也一样!供电5V无问题!COMS  OK

网友:
基本断定是SB坏了,换之吧,其它不用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主是退测的结果,按线路图USB 二条数据线是通入SB的,正常当然会想到SB 坏了.请教用什么方法可以测出来!用万表测二条数据线阻阻相同.760对地电阻!

网友:
刷BIOS,干掉SB

网友:
我都遇过到这种情况!只要接U盘就重启的!

网友:
那是因为南桥出现故障啦,我的一块V星865PE板子就出过这种情况,不久之后又发生了点不亮现象:南桥彻底坏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南桥芯片吧,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主板返回厂家,说南桥坏了

网友:
先测USB 接口电路,供电针对地阻止在180---380欧
数据针对地组织400---600欧

你的数据阻值有点偏大,可以查查数据传输针连接的电感元件

最后再考虑SB

网友(2011-11-28):
我也遇见同样的 问题

网友:
你搜“865 烧南桥”就会了解一些

网友:
据你所说,有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了,当然也有可能是时钟出问题了,换下晶振和时钟芯片试下。。。。。。不行就肯定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