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不保存数据

楼主(2008-04-17):
我这里有一台三星788DF的显示器,显示都正常.就是当我调整好,行幅和场的时候也能用,但是一关了显示器再开机的时候就不正常了,又回到了原来的设置.存储器,和CPU我都换过了,高压包也换了.(瞎换的,想着和和高压包没关系的,可还是换了他.)可还是不行,希望大家帮帮我.

网友:
很简单的啊。只要进入工厂模式调好后就行了。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论坛里有的,你自己找。

网友:
3楼说的对.必须进工厂模式调数据才行.

网友:
.用新的存储器重写ROM资料.调整完后按正常的方式退出菜单.总线电路或按键电路上有漏电元件也会引起此类故障.三星的工厂模式要用三星工装才能进.普通方法是进不去的.

网友:
版主说得有道理,请按正常的方式,一般选择EXIT退出主菜单

网友:
总线上挂的设备有关,你是不是换了某个I2C总线功能的IC?

网友:
最简单的,你先写一下程序试试吧,好样的问题,不行的话那就是板子的问题了,把故障缩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