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板的这个管子是什么型号

楼主(2008-04-17):
本人搞了个高压板
管子磨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了
请大家帮个忙

网友:
请大家给予帮助
本人在这谢谢了哦

网友:
这是电源管理IC,和117,118,7805等有相同的,要看后面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
肯定是1084输出3.3伏 你进货得这地方 我刚开始修液晶时也从那进过 这个板子很熟的

网友:
是线性稳压器 LT1084,测量一下输出电压就知道了,正常是3.3V的

网友:
通常这种模块有两种:1.典型的三端稳压,如:7805等,脚位:1=输入 2=地  3=输出
                            2.低压差线性稳压模块:如:1084-33 1084-25  1117-33等,脚位:1=地 2=输出 3=输入

网友:
看你图上的2脚直接焊在地上,应该是属于第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