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液晶开机很长时间后自动关机

楼主(2008-04-17):
今天接到一台TCL17寸标准屏液晶

故障现象为:开机大约一个到两个小时后自动关机

然后开机就没显示

过多几个小时后又恢复正常

我已拆开主板均无发现电容击穿的现象

请教高手此类问题应该如何去查

网友:
听你说的问题,还没确定是电源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你检测过没有?还有自动关机后,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输出是 :12V 4.16A

如果是电源有问题它会出现此类问题吗???

但驱动板我拆开没发现任何故障现象

网友:
4.16A用什么量的?:

网友:
哈哈,肯定是外置电源,换mcu吧,只要属于不稳定现象,一般都是mcu,主芯片也能产生这种故障,不过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