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a3000 LOGO死机

楼主(2008-04-17):
今修一台华硕的A3000,客户说是在一次强制关机重新开机后就这样了 ,BIOS重新刷写过还是一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华硕

网友:
检查一下外设 光驱 网卡之类的

网友:
哦,先把外设拔了,然后再试 ,然后看看BIOS的启动项,有没有什么U盘什么的设为第一个启动的?

网友(2008-06-01):
我的开机灯闪一下便无反应了

网友(2009-04-23):
有可能是,做南桥吧,

网友:
南桥的几率非常大 你接USB键盘试试
测试USB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