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工作

楼主(2008-04-17):
一GA845GV的板子,CPU不工作,CPU供电正常,复位正常,PCIA的时钟也正常,要杂修,听说要测AD阻值,一般是多少

网友:
CPU的时钟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的。。。。。。。。。。。。。。。。。

网友:
先看下是不是U座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底座好的,跳线也是正常的.........

网友:
有无用带灯测试仪测试啊?外观是看不出来的.你烤烤座看看.

网友:
LZ
此故障应该是典型的不跑代码

要做的工作很多
BIOS、换IO、测总线AD值

网友:
VCCVID 电压是否正常,座子是否空焊!!!

网友:
有没有看看内存电压。。?要是这不对CPU也会不正常的

网友:
负载测一下就行了,,,没有那么难,,看内存电、压也是要的

网友:
用带灯的测试仪测以下在再打阻值因为那也只能用着是参考

网友:
VCORE的电压,波形都正常后,测内存供电。跟着刷BIOS

网友:
我也认为应该看下内存的供电
应为内存供电同时还给NB供电
NB不正常CPU也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