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A6R 开机掉电

楼主(2008-04-17):
华硕的A6R开机掉电,上诊断卡走D5 就复位了 ,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
华硕
掉电

网友:
电流走到多少?你的是集成显卡的,你看一下码解,我要是没有记错的是显卡还是内存来着。

网友:
应该是不过内存保护吧!是集成有板载内存有吧?这样的机器有点难修

网友:
可能是内存吧,你可以试试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