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内存,91脚92脚 如果没有电压,怎么办

楼主(2008-04-17):
91 92 脚和那个相连.请回答谢天谢地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它联在时钟、南桥、IO上,也有可能有上拉电阻

网友:
如果这两脚,其中一个没有电压了,我们应该怎么解决

今天我修到一块,全板工作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代码,测91 92   工作电压,测出92脚无电压,我应该怎么解决呢, 从别的地方拉过一个3,3V电压加个472电阻可不可以,谢谢回答.好兄弟

网友:
一个一个断开,看是哪个芯片坏了!!!南桥坏的多点!!!

网友:
注:我根本就不知道91 92 脚连在那个地方,只知道,9192脚上有3,3V

是不是要跑线路,从9192脚跑起,? 现在的问题是我都不知道9192脚,去向何方,只知道有3,3V电压,一旦没电压都不知道怎么去查,从那里下手,

网友:
不  可以 接3。3伏
91 91脚是串行数据和串行时钟    连接南桥 I/O 和时钟芯片  你要挨个拆了换

网友:
学习中                                                 .

孤帆远影 -3 不遵守版规

网友:
1:挨个断开IO、时钟芯片
2:检查上拉电阻
3:南桥

网友:
他应该是连一个场管的在看看有没有电阻之类的

网友:
你把万用表打在蜂鸣档,一表笔你点着91、92脚,另一表笔去南桥旁边那些贴片电阻刮就能找到了,我遇到这种问题多数为那两个电阻损坏、虚焊。
这两个电阻在32K晶振旁边的居多!

网友:
谢了,楼上的兄弟,还是你说的清楚,一目了然

我觉得我们论谈里,高手们回答问题的时候,都用一些"白话"直接点的语言回答,那真是太好了,因为我们提问题的人都是技术不太好的,请多谅解,  向楼上的这个兄弟回答的,我们白菜一看就懂了.

网友:
是啊,回答的通俗易懂,新手才能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助人为快乐之本嘛,我也是在本论坛里受多位高人的指点的,所以就回报一下坛子嘛。

这应该就叫做羊毛出在羊身上吧!

网友:
谢谢楼主!幸苦了!非常有用!一定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