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MF707 一半图像正常一半回扫线故障
会员70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04-17):
故障现象:下半部分正常。上半部分应该是回扫线。场芯片是TDA8172.供电正常。不知道还要查哪里。求高手帮忙。

网友:
查2脚与6脚之间的二极管,电容。

网友:
谢谢。明天去看看。还想问一下。如果2-6之间正常呢。接下来我又不知道怎么办了。CRT眼中的我就是个小菜菜。

网友A:
8172  二脚和六角中间那个二极管  两端 电压是一样的  那个二极管坏了 有时候是量不出来的 但故障都是 一半有图像 一半没有        不要那个二极管也可以  用一根 焊锡直接代替那个二极管 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8172  二脚和六角中间那个二极管  两端 电压是一样的  那个二极管坏了 有时候是量不出来的 但故障都是 一半有图像 一半没有        不要那个二极管也可以  用一根 焊锡直接代替那个二极管 就可以

非常感谢。显示器已经修好。我把二脚和六脚直接短接了。好了。又学习了。

网友:
本人也是第一次听说那个升压二极管还可以直接短接???而且图像还正常!!!

网友:
呵呵 你想想也8172   2脚和6脚的电压一样  那要是缺一个供电 就会出现一半有图像一半没有 你i测那个二极管 百分之80是好的 到那时6脚没有电压  所以用个导线就 OK 拉

网友:
遇到过,换过二极管搞定.确实是测不出来二极管好坏的.

网友:
胡说谁说2脚,6脚电压一样,学没学过场输出泵电源供电工作原理?同样接一个地测肯定是一样的.懂得场输出泵电源工作原理的我就不多说了.测一下3脚和6脚之间的电压是多少?你就明白了.
如果可以短接的话厂家还会多此一举还增加成本加个二极管和个升压电容!?

网友:
回楼上的
   你自己先去测测 吧!  你不相信 你可以把那个二极管去掉 用 跳线 跳过去
  那个二极管只是起个 保护作用   你自己好好 把 8172的 电路看看吧

网友:
不用那个二极管用导线直连光栅(上部)至少要有一厘米的压缩.(逆程其间供电不足)
原因:采用TDA8172做场输出电路,此二极管与一电容组成场输出逆程泵电源电路.在场扫描逆程其间和主供电+12V电压叠加产生+24V左右的电压,给内部场输出管提供工作电压.
TDA8172,有几种工作模式即OTL,OCL,BTL几种.OTL就我们常说的场输出泵电源场输出方式.显示器采用TDA8172做场输出大多采的是OCL.(实际上8172+12V电压供电是不够的,大家自已想想为什么还要有一组-12V供电?)

网友:
有意思,我不明白的是楼主短接这个升压二极管也能把机子修好

网友:
盲目改电路不可取,有些是可以显示,但隐患在后面。有些可能没事一直显示

改电路好的人就不用来修显示器了。做研发吧!研发现在缺人才!!

网友(2008-07-14):
呵呵; ;现在是真的没事了;我刚试了下;;哈哈;还真的比什么都灵啊;;至少它能让我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大家想想;;那个二极管你用个万用表怎么量都是好的;;能不害人吗;;呵呵;用这个方法就能快速找出问题的所在啊;;再换上个真正的IN 4002不就行了;呵呵;;谢谢;;楼主

网友:
厂家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把一切可能都考虑进去了,每个元件都有它的用途,不能随意拆除和短接,这样会降低电路的安全性以及性能,应急维修时暂时可以短接一些影响不大的元件,但做为维修人员,完全修复电路达到出厂时的指标才是我们的追求,还是找元件更换吧~~~~

网友:
为以前自己的 失误向  论坛被我误导的朋友道歉

那个二极管确实不能用导线代替,只能暂时的用一下确定是不是二极管的问题,但决不能长期用导线!!
我 这段时间把电路好好学习了一下,
为什么那个二极管不能用导线代替呢?
答:二极管两端的电压绝对不是一样的 锗管和硅管  两端的电压应该相差0.7 V和0.2V
0.7V和0.2V 是二极管的门槛电压换句话说, 二极管要导通电压必需大于门槛电压!

向以前看过这个帖子,被我误导的朋友说声抱歉,因为当时我的基础也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