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20 打印机右边 打印右边缺字?

楼主(2008-04-17):
我朋友的一个HP 1020 激光打印机

打印测试页 中间偏右 有一溜 缺字!

请问大家一下,缺字的问题一般是什么硬件引起的???

硒鼓看着没什么打问题啊!~

网友:
有三个地方要查看的,第一个是鼓芯,鼓芯如果好的话,查第二个,打印机里的定影膜,都没问题就看一下第三个,磁棍。但看你的情况属于碳粉的问题。。
粉的情况有两种,第一,鼓里的粉很少,打到那里打不出来,拿出来摇一摇看一下效果,如果可以就证明没粉了,第二,加了一些过期的坏粉过去。。这样的话就重新加啦。

网友:
可能是定影膜破了,有条件的话换鼓看看,再者可以打一些深色的图片背景,看看空白的分布情况

网友:
基本上属于 没 粉或者 鼓心 磨损过度 导致的
后者换了鼓心就能看出去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的热心回答,问题已解决,是定影膜上面粘了点碳粉!

网友:
有三个地方要查看的,第一个是鼓芯,鼓芯如果好的话,查第二个,打印机里的定影膜,都没问题就看一下第三个,磁棍。但看你的情况属于碳粉的问题。。
粉的情况有两种,第一,鼓里的粉很少,打到那里打不出来,拿出来摇一摇看一下效果,如果可以就证明没粉了,第二,加了一些过期的坏粉过去。。这样的话就重新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