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的ibm笔记本

楼主(2008-04-17):
一款老的ibm笔记本,开机笛笛笛的响三声,黑屏,测屏和高压条没有供电,过一会回听见登陆windows的声音。不知道是哪里的原因,和电原io有关系吗, 那位修过类似的故障,请高手指点.

网友:
查下屏供电啊                                                                          。

网友:
查了, 没有供电。我就不明白如果是io有问题windows怎么能启动呢?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正常显示图像吗?我想应该是正常的,既然你已经说了:黑屏,测屏和高压条没有供电,那你就应该测量一下屏线有没有断路的,没有的话顺着供电脚往主板上查,看看他们的供电是接在哪里的,应该就能知道问题所在了吧!

网友:
我查过了, 是通过一个mos管来控制的,而这个管的又是由电原io芯片来控制的。

网友:
很老的机器吗?600X 600M?  老本本多见坏灯管的 不过你的连图象也没有有可能的屏线   既然你查到I/O控制的芯片没电过来你可以具体检查一下这个是什么电压然后再找对策

网友:
俺也顶??出口气也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