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y做SF问题

楼主(2008-04-17):
经测试3头,2头的写测试正常,固件和固件组没有错误,恢复4大模块后,不让擦,用mhdd测试的时候上面出现红色的提示:Set Multiple Command Aborted. 满盘的色块。
  做C区的SF跑7 0038有敲盘声,到8 001c后就停止了,上面的显示NO Value
  做A区的SF跑11 0038就开始敲盘。请问师傅们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做磁头测试没有?一般是 有个头挂了。

网友:
磁头测试是不是,磁头写测试呀?(Sa writiing test)是这个不?但是把2头关掉后断电再从进就开始敲盘吧,不认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