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5寸彩显,无显示,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2008-04-17):
方正15寸彩显型号为FH-556-H,故障现象:无显示,电源指示灯不亮,继电器不断的响(重复断开闭合)
   检查:断开L603电感,接假负载,电源输出的82v,15v,11v,55v,均正常,测行管c5802阻值正常。
请高手指点。

请看这里有电路板的图片: http://bbs.jswxw.com/dispbbs.asp ... 90&star=1#17490

网友:
电源负载过重引起继电器 反复吸合    把FBT断开 看看   包坏的 多!

网友:

换了同型号的高压包(从好的同型号的显示器拆的),开机电源指示灯亮了,行管发热正常,接上VGA信号线,出现行场不满,1分钟不到,又黑屏了。重新开显示器,开主机,出现了显示器指示灯不亮,断开电感L603,接上假负载,电压55v正常。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