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驱动装好后CPU利用率在60%以上

楼主(2008-04-17):
前两天买了个电视卡,刚插上系统就莫名的坏了,然后我就重装了系统,结果发现声卡有不能用了,驱动都没有问题,就是没有声音,我怀疑主板的集成声卡坏了,又买了个PCI的独立声卡,声音到是有了,就是CPU的利用率在60%以上,查看进程SYSTEM IDLE PROCESS 一直在95以上,起初我以为独立声卡问题,但是插到同学的电脑上确一点问题没有,CPU利用率只有2%。那位高手能帮我解决下阿!

网友:
主板集成的声卡COMS里屏蔽了吗?  "SYSTEM IDLE PROCESS 一直在95以上"是系统空闲进程在95%以上,没有什么不对呀?

网友:
你的系统进程没问题,跟你故障没有关系..

网友:
你的电视卡现在有没有在用呢.拔掉看看.或换个槽.

网友:
集成声卡的COMS已经屏蔽了,而且我也把电视卡取下来了,可还是这样

网友:
支持你也是支持我自己

支持你也是支持我自己

---------------
WOrld of warcraft Power Leveling,cheap wow power leveling at the wow power leveling web !wow power leveling

网友:
那位大大可以帮我解决下呢,最近被这个问题搞的头都大了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这问题我遇到过,还有你的硬盘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