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场管和 cpu的问题

楼主(2008-04-17):
本人是新手,在练习的时候遇到以下问题

1 怎么区分上管和下管?

2 cpu供电电路中的上管可以测出cpu的电压吗?

3 我练习的主板安装上假负载后,各项电压正常,post卡复位灯正常,bios灯无闪烁(无码),2个场管无温度(815主板)
   安装cpu后,复位灯等长亮,bios灯无闪烁(无码),2个场管嗷嗷烫手
   我的cpu是好的,那么是时钟的问题吗??

网友:

异常的MOS管换了顺便也把CPU的供电IC换了,试试看

网友:
上管的S接下管的D级
测附近的电感

网友:
你的问题坛子里有一大堆的答案,怎么就不知道去好好看资料的呢!!遇到问题应该是先去自己思考,再去查有关资料,再动手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