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780两边缘垂直锯齿波

楼主(2008-04-17):
DELL P780两边缘垂直锯齿波,刷新率越低就越恶劣,反之刷新率高就好一点,以前刷新率在85时有一点点,这几天刷新率在85也相对较为严重了,曾试换过滤波电容,故障依旧,现无从下手,请师父们不吝赐教!
DELL

网友:
300V 大电容 换了 B+电容 有无问题 ?

网友:
回楼上的话,.
300V大电容,B+电容等等好几路的电容都曾换过,故障依旧,,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发现开机补保护了,排查发现行偏转的行管击穿了,型号是C5302,

网友:
高压包坏,或者是行推动的滤波电容坏。换换试试。

网友:
行推动供电电阻阻值变大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