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烙铁头的保养问题!

楼主(2008-04-17):
在本论坛学习了一些很有用的知识,关于新烙铁头的保养,好多高手都说要上锡后在用,而且最好在松香水里上锡这样不容易氧化是吧!

请问如果手头没有松香水,,直接用带松香水的焊锡丝上一层锡就可以了吧?(其实我也不知道焊锡丝里的是什么东西呵呵感觉应该是松香水)

谢谢

网友:
嗯,不错,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直接在松香里上锡就可以了。。。。。。。。。

网友(2009-08-16):
你好。请教下。我是新手。一点不懂。直接在松香里上锡,是不是先把烙铁头放在松香里粘上松香。然后在把锡给粘满烙铁头。谢谢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块松香就可以了
每次使用结束记得在海绵上搽干净烙铁头,占下松香上满焊锡
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