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液晶不正常

楼主(2008-04-17):
联想15液晶不正常,刚开机一般都正常,不定时,突然出现几条细彩色线竖的,大概在中间偏左,别的东方是白的,重启机子,屏是黑的,但不是全黑,好象有背光,电源开关也不起作用,但把了电线再插上就能正常显示,
  这个液晶原来缺色,是插头处线短了,重新焊过,别的就没有动过,不过这机子好象别人打开过,我没有修过液晶,现不知怎么下手

网友:
好象没有人知道,还是太简单了,不值得说说,现在只有不正常时把一个电源插头,再插上用了,

网友:
你把显示器型号说一下,如果是LXB-GJ15L有可能是是通病。

网友:
型号是LXB-L15的液晶,这个有什么通病吗,谢谢了

网友:
还有,有时会出现一下黑屏(什么也不运行时),然后又出现自动调整字样,又出来画面了

网友:
你这种现象可能是屏线或屏的问题及屏线接口看看

网友:
这两天又正常点了,开1个小时液晶也不死了,有时会出现一下黑屏(什么也不运行时),然后又出现自动调整字样,又出来画面了,我现在不知道该不该打开看看,

网友:
换个通用板不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网友:
其实这个机型的高压电路,电源,MCU故障都不少,按你现在的故障来看,MCU的可能是最大的,而且这种MCU通常是硬件故障,单写程序不换芯片是不行的~~~~~~~~~~~~~

网友:
今天打开了,他的供电板在支架里,原来这机子修过,可能是供电板的四芯插头接触不好,他重新飞了四根线焊在上面,我重新加了下焊,后来发现供电板上有个电容16V2200有点起包,而且不象是原装的,我焊下来时发现好象有个脚好象没有焊上,因没有这样的电容,我量了一下,好象是好的,我就又焊上了,装好工作了几个小时,没有出现上面的问题了,我想问一下,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引起的..这电容是什么作用的,还有我把主控板上的插头用酒精都擦了一下,主控板上的电容都是固体电容,新手没有什么别的地方能下手,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这液晶能长时间用吗,这几天都很正常,过几天这机子要拿去,就是不能断定好没有??????

网友(2008-09-27):
MCU:MX10E8050IQC
LCD:M170EG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