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O17寸液晶,花屏,一些黑色的坚条(已解决)

楼主(2008-04-18):
NESO17寸液晶,花屏,一些黑色的坚条,用手用力拍打背面后,显示正常,但是过一段时间(1-2周)又会出现这种情况,驱动板同屏是用排线连接的,是不是排线接触不良,如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
]
电脑

网友:
先把屏线换了 再看看 平电路上有没有虚焊

网友:
多谢老大指点,我换屏线试试先,然后再上来更新进度.

网友:
已解决
多谢2楼的老大,拆开后,屏是用排线连接的,两头都是用插槽的,测量排线没问题,暂时没这种连接线,由是就将两头的插槽拆掉将排线直接焊在两边电路板上,故障排除。

网友:
还是虚焊的问题多啊
:D :D :D

网友:
扁扁的排线好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