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200颜色偏红`

楼主(2008-04-18):
有块5200显卡放机器上颜色偏红换显卡就正常``高手指教一下怎么解决啊````
`

网友:
这个是三基色出现问题了,你用万用表测量VGA输出口(即是插显示器那个口)的1,2,3脚,应该会有一个电阻值(正常为75欧)不正常,你可以查看不正常那个相连的电路,5200有这种现像多数是BGA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