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风扇口坏了,这12V怎么来的?

楼主(2008-04-18):
主板有2个风扇口,一个插上会转,一个不来了,看来这12V不是电源直接来的,看看线路,附近好象没什么东西?
在这里菜问一把
主板

网友:
主板上有温控电路控制风扇电压,控制风扇转速。。。。。

网友:
楼上的,老主板没那么复杂
我的意思是12V没电。~~~~~~~~~~

网友:
很多主板是通过一个三级管来控制风扇的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