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家帮看看这个6800GT是那里问题

楼主(2008-04-18):
一个AGP 的6800GT开机花的连字都看不见,进入系统后是那种满屏的花都是竖着的那种短的线但能到东西,装完驱动重新启动后就进入不了系统,在DOS下摸着用NVMEMID测试了下现在把测试后的情况帖上来大家帮看看是什么问题有救吗?谢谢
Tested from 0 MB to 256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0
FBA[63:32]               0
FBB[31: 0]               0
FBB[63:32]               0
FBC[31: 0]               0
FBC[63:32]               0
FBD[31: 0]               0
FBD[63:32]        25245824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D32 D33 D34 D35 D36 D37 D38 D39 D40 D41 D42 D43 D44 D45 D46 D47
   D48 D49 D50 D51 D52 D53 D54 D55 D56 D57 D58 D59 D60 D61 D62 D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25245824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P L E I ROW  COL BO这个下面还有好多测试出来的什么数据太多帖不上来了.(我把软件测试的那个文本压缩传上来行家帮看看.谢谢)

网友:
晕了,花屏还进系统.太强了
你这个显卡从你扫描的数据来看,是最后一个RAM坏了.这个只能代换看看了

网友:
DOS下花的看不到字我摸着用这个软件测试了下,但是进入系统后花是花但还能看到东西,我把花的情况也拍图了,朋友你说的RAM我不懂是什么是不是显存啊,如果是显存你说是最后一个那就是显卡后面最下面那个吧?另能看出核心有没有问题?谢谢

网友A:
这个明显是显存不良,不是最后一个就是最下面那个,应该是上面的最左边,那是要看人家写BIOS时是怎样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明显是显存不良,不是最后一个就是最下面那个,应该是上面的最左边,那是要看人家写BIOS时是怎样走的

看来显卡这玩意真是复杂啊,BIOS不一样连显存位置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明显是显存不良,不是最后一个就是最下面那个,应该是上面的最左边,那是要看人家写BIOS时是怎样走的

我进入系统用软件看过BIOS是丽台的,这个卡觉得也像丽台的卡但估计不是大陆销售的

网友:
如果有相同的RAM就换吧,我想把原来的RAM重做很渺小

网友:
谢谢楼上热心回复,看样子得找行家修了.不知道这卡核心是不是也有问题?

网友:
至于芯片是否有问题,等要修了RAM那里才知道,知道显卡的人般不会买像6800.5900.7900等这些显卡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