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5718LE显卡的问题

楼主(2008-04-18):
显示器有信号,就是没有文字显示。

网友:
能否上个图,你表达的不清楚,大家怎么帮你

网友:
就是开机显示器屏幕有亮暗跳变,就是没有字出现,有 一块同样毛病,我加焊GPU后就号了 ,问下可能会有其它问题没

网友:
那你就再加焊试试呗,你是用什么工具加焊啊

网友:
测量VGA输出头的13,14脚看看阻值是否异常?

网友:
RGB信号没输出查DA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