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电路实际就是循环放大电路吗,可以这样理解麽?

楼主(2008-04-18):
如题,另外开关电源开关管的通断是由振荡电路实现的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
振荡电路由1、放大器;2、正反馈网络构成。若放大器的增益为A,反馈网络的反馈系数为F,A*F>1,电路就能产生振荡,而此后,A*F=1,电路就能维持振荡。不过这种振荡电路由于没有选频作用,只能产生方波,这就是多谐振荡器。
要产生正弦波,还必须增加选频网络,可以是LC网络,这就构成LC振荡器;还可以使用RC选频网络,构成RC振荡器。
好的振荡器还要求:振幅稳定,频率稳定,这就要增加稳幅电路,稳频电路。
现在公认最好的稳频方法是使用石英晶体,所以在振荡电路中一般都有“晶体”。

网友:
能够产生振荡电流的电路叫做振荡电路。一般由电阻、电感、电容等元件和电子器件所组成。由电感线圈l和电容器c相连而成的lc电路是最简单的一种振荡电路,其固有频率为f=[sx(]1[]2πlc。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简单话一点啊
有一点深哎
谢谢

网友:
开关电源在外加电路的控制下有时导通有时截止,这就形成了振荡。输出电压的高低是根据负载的变化,自动调整开关管导通时间的长短,开关管导通时间越长,输出电压就越高,反之输出电压就越低。

网友:
谢几位,还是有点晕,有待进一步搞清楚

网友:
振荡电路

有何用!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