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蓝色有问题

楼主(2008-04-18):
FX5200显卡缺蓝色`一拌什么地方坏了呀``蓝色线路导通呢``怎么办`指教啊````

网友:
不是通不通的问题,你看看有没有变值,正常为75欧.如果想知道是不是BGA坏了,可以拆开那个75欧电阻再用表量一下看看还有没有阻值?

网友:
拆掉75欧电阻打一下RGB的2极体是否一致

网友:
就是呀    测量RGB输出的阻值最直观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