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液晶问题

楼主(2008-04-18):
开机6个小时左右的时候 就会黑掉 绿灯   要过个30分钟时间开 才会好  然后亮个30分钟左右又会出现此类问题! 我把机子拆开 点 又都正常  高压板 驱动板 都换过 搞的郁闷一机

网友:
可以看一下灯管的。也许是灯管老花的!。。。。这样的问题只能是拆看看的。

网友:
我拆开 一切就都正常 装上 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
你把机子拆开 点 又都正常 了吗?那就这样用多长时间都可以吗?

网友:
灯管老化或高压板过热保护,还有驱动板不良等原因。拆开正常,因为拆开后散热环境变了,有利于散热,达不到保护温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再想 是不是要装个散热风扇进去 可惜地方太小了 高压板都没地方装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前段时间修过一台,是高压板上有一个元件热稳定性不良,不是8脚管就是在8脚场管附近的一个贴片三极管,具体是哪一个我忘了,你可以把机器拆下后用热风枪加热,来确定。

网友:
其实联想的机子出这个问题是多方面的,电源,高压板,MCU(特别是M6759的),具体的就要靠你自己来确定方向了~~~~~~~~

网友:
等问题出现了用酒精散热
很快就找到原因了
不要忘了
虚焊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