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液晶自动开机

楼主(2008-04-18):
今天接到一台TCL17寸液晶自动开机

并且自动开机一会还会自动关机

如此徇环的开关机

按键板有时没反应

有时又有反应

请问各位大师上述问题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1.按键问题~~~~~~~~~~
2.高压条~~~~~~~~~~~~~
3.灯管~~~~~~~~~~
4.程序!!!!!!!!!!

网友:
把按键板拔下来,看是不是还自动开机?你所说的故障应该是按键板的问题。

网友:
用表打一下 开关键是否正常`
看电源板是否有虚汗  虚汗也会有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