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200显卡问题

楼主(2008-04-18):
无蓝色电阻拆下来量了一下电阻正常```指教啊`

网友:
我有64M的显卡能不能有配件换在上面啊`

网友:
如果那个VGA头没事,那就是BGA坏了,你可以把那个64M的BGA拆下重新做球再装到这块板上.不过还不如把变色的内存拆下装到64M的板上,不过可以要刷BIOS和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