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4 AM2主板上显卡不开机问题。

楼主(2008-04-18):
映泰NF4 AM2主板上显卡的话就循环跑C1-45-50。。。就是跑到50的时候就会复会一下。要是不上显卡的话就一切正常。刚开始发现PCI-E槽里有点垃圾,清理了后OK,客户回去用了5天又出现同样问题了,现在郁闷的是上显卡有时候能亮,10次有3次能亮的,能亮的话使用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1.不上显卡的话就一切正常,这样的话有可能就是显卡的问题,请检查显卡电容外观上是否有明显的故障,有时候电容外观上不好看出来毛病,请仔细查看电容引角侧,也就是贴近板子一侧,当然,你要是有万用表的话就好办了,测试下电容的参数是否与标称值偏差太大
2.有一点要说下,一定要排除电源的原因,最简单的就是先更换下电源,这你总知道是怎么回事吧

网友:
BGA空焊的机率大些.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加焊桥就是了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这样的主板  后来加焊桥就OK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些简单的方法基本都用了,现在是主板的问题。
  BGA问题???大单了。偶的BGA技术太差了,试试看咯,练习练习!

网友:
哈哈 加焊桥后就发现通不上电了  原来是桥短路咯

网友:
映泰有三年免费保修的,送工厂保修就行了,我在汕头这边代理映泰主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