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杂牌1G的U盘一个,插入计算机能找到盘符,但一打开就提示请插入磁盘啊!!!

楼主(2008-04-18):
杂牌1G的U盘一个,插入计算机能找到盘符,但一打开就,提示请插入磁盘啊!!! 属性是0 字节. 用什么数据的恢复软件都不能U盘啊. 要数据的,这是撒问题了 ???????????????

网友:
把它格式化

网友:
每台电脑都不可以吗?如果是,那要数据的就很难了,要用就格了吧(不行就低格)

网友:
需要拆开维修。

网友:
我这里也有1个和你的故障一样``` 还没过保 还没修那

网友:
网上的说了,低格或者量产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这个硬件问题了,还是找会修u盘的看看吧,自己别吓搞了。

网友:
应该是分区表损坏了。DOS下用PQ看看。。。

网友:
如果低格都不能的话基本就没什么希望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闪存虚焊,把闪存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A:
要么闪存虚焊 要么是主控芯片坏了!!!!

网友:
用Winhex也打不开吗,,,
不排除是硬件出现了问题..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加焊下 闪存就能解决

网友:
闪存问题,低格试试不行返厂。如果过保没有维修价值,新的1G的三四十元

网友:
先测试一下主控芯片,再根据型号使用量产工具,只要量产工具能识别,低格一下就好了。当然数据是不能找回来的。
不过杂牌的东西假冒的多,低格以后未必是1G也许只剩100多M,也没什么可稀奇的。因为上面的闪存多大就是多大,原来就不是1G,就别想出来1G。之所以数据丢失,很大的可能就是:容量是虚的。这样“扩容”的奸商手段,我也已经了如指掌。
[
]

网友:
赞同闪存问题!我们用一块空板(没有Flash,其他都齐全),插上电脑就是这样的。应该是Flash虚焊、或者Flash坏了。

网友:
低质的硬盘,FLASH用的质量太差,都是黑片,出现此类问题后,想恢复数据的可能性不高。很多是FLASH芯片坏的。

网友:
嗯.还是相信大品牌比较好..
FLASH不容易坏...主控芯片坏了的话..
直接买个一模一样递.
这样 数据也保住勒..!

网友:
补焊闪存芯片或重写程序就行了!!!!
今天才修了一个的!

网友:
打开查看U盘的主控芯片,然后从网上寻找相关的量产工具,低格即可

网友(2008-05-25):
站内有通过换FLASH芯片后格式化后再换回来的就OK的说法,不知道行不行.我手头没有东西试.楼主正好帮试试

网友:
首先确定是什么主控芯片,用相应的量产软件,看能否正确识别到Flash存储芯片,如果恢复数据的话,千万不要做量产(量产相当于硬盘上的低格),让其识别到Flash后,然后再用winhex等软件进行恢复!祝你好运!

网友:
支持 。
我们老大刚花3K多大洋进了西而特 读U盘的,结果。。。明明是1G的  包装  芯片都写2G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
先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里面的数据(用EASY RECONVER里的raw恢复),
再用优盘低格软件格一下就好了,不要用windows下的格式化!

网友:
看一下主控用的是什么芯片,然后找对应的量产工具重新量产一下就可以啦

网友:
找个量产格式化一下就ok了  先易后难 先拆开加焊 不行再去搜索量产 量产不行换个主控吧 小意思

网友:
量产应该可以了,如果不可以就只能丢了。

网友:
还是量产一下吧,然后再用数据恢复软件

网友(2008-06-27):
这个属于硬件上的问题了。

网友:
最好的办法还是交给办公室小黄:
去把里面的东西弄出来

结果小黄把自己平时喜欢看的一些飞机照片给通过邮件发给老总

老总:嗯,很有才能,你过试用期了

网友:
用winhex都打不开,估计是硬件坏了

网友(2008-09-26):
是Flash坏了。我也遇到过。

网友(2008-11-13):
闪存事比较大

网友:
有可能是控制芯片坏了 找个同型号的控制芯片试试

网友:
我看是晶振坏了,常遇的问题哦

网友:
先测试一下主控芯片,再根据型号使用量产工具,只要量产工具能识别,低格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闪存虚焊  要么是主控芯片坏了!!!!

            支持这个,因为我们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具体的情况我还没有真正遇到过~

网友:
这种现象蛮多的.我也有好几个这样的,数据都没有弄出来.

网友:
Flash虚焊、或者Flash坏了。

网友:
我的紫光U盘和你的一样格式化不了啊,量产也不行估计是FLASH芯片坏